有没能识别水和牛奶的传感器

楼主(2012-04-16):
大侠们,有没能识别水和牛奶的传感器?急。如有请联络于我。QQ:378217882,
谢啦

网友A:
光谱分析?

网友B:
槽式光耦怎样?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普通传感器可以搞定的吧

网友D:
同等体积下称重?

网友E:

是识别二者是哪个还是许多液体找出水和牛奶?

网友F:
浓度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我们是做咖啡机,在里面的槽放入牛奶和水,传感器能识别出那个是水,那个是牛奶,我们按下后知道是出牛奶还是水

网友:
也许其导电性会不同……

网友G:
那如何识别掺水的牛奶?

网友:
给8楼提个建议哈。
咖啡机里面,装牛奶的槽应该一直是装牛奶的,装水的槽应该一直是装水的,用不着每次开机判断吧?
你直接在机器外面贴上“牛奶”和“水”,让加牛奶和水的人自己对应加上就行了。

网友H:
加个光敏电阻

网友E:
LS思路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E:
to LZ:  半导体激光器(10元内), + 光敏元件 + 比较器.

网友I:
还是鼻子好用 ,哈

网友A:
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区分牛奶和水,12楼的想法是最好的,用不着10元的半导体激光器,用个几分钱的红外二级管和一个光敏二极管就行。利用的就是牛奶和水的透光率不一样。

网友J:
是啊,用红外不就行了嘛

网友K:
透光度不一样

网友L:
光敏二极管如何?不过光线暗的话就不行了.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M:
楼主也没说说在什么条件什么环境下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