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几个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1.NPN型和PNP型三极管在IB越大,IC会怎么样,UCE会如何?UBE呢?为什么?
2.如果IB越大,IC越大,UCE越大,那么NPN管在放大信号的负半周的时,不会引起UBE随着信号变化而引起UBE反偏吗?

网友A:
1。在线性区,IC随IB增大而增大,UCE则降低,UBE稍稍增加。这是模电书前20页内容,自已去看。
2。这个要看输入信号幅度,及工作点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顺便问一下,为什么CE是反相,CB是同相?

楼主:
来个人看看诶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什么是同相反相?什么是相?基础概念都还没搞清楚

网友C:
工作在Q点附近才能线性化,才有这个Ic随着Ib线性变化的公式。如果工作在饱和区或者截止区,那就要另外讨论了。
如果信号大到让三极管偏离Q点,它就不再是线性放大器件了。

网友D:
三极管的三个工作区仔细看看书上的分析吧

网友E:
书上都有详细的讲解,可以看看

网友F:
嗯 同意LZ的观点 好好回去看书~~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G(2013-01-11):
推荐你看一下practical electricals for inventors,美国人写的,描述的很形象,用水流模拟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H:
引用 楼主:
2# PowerAnts

那顺便问一下,为什么CE是反相,CB是同相?

看三极管表示形式那个图,箭头那个极电流最大,再对照NPN和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