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功放输入级求分析

楼主(2012-04-16):
想请教电路问题 输入级是差动放大+电流镜像+恒流源吧 但红色那部分是如何做到恒流的,并且还能取出电压放大使蓝色部分对称(不知理解错没)

网友A:
神马耳放需要50W啊,用神马耳机来听?
你不觉得这图跟运放结构很相似吗?
恒流源,镜流源,差动放大

网友B:
上端两个圈(左红和右蓝)那两个管子分别构成一对恒流源(由下面入地的两个电阻控制),左红圈内的右管起温度补偿作用。

楼主:
3# HWM 推挽电路上面加恒流源是为了防止失真吗,类似自举电容的作用

楼主:
2# PowerAnts 大体能看出
就是对恒流源那部分没看懂,LX说有温度补尝
学习一下

网友B:
3# HWM 推挽电路上面加恒流源是为了防止失真吗,类似自举电容的作用
引用 楼主:

注意上下蓝圈间的那堆电路。由于顶端蓝圈内是个恒流源,下面那个三极管的Uce基本固定(大小可由其中的电位器调节)。这样一来可以基本消除后面放大电路的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