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两根导线并行的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12-04-16):
两根导线并行,一个是上百伏的交变电压信号,一根是4~20mA的电流信号,电压信号是否会对电流信号构成干扰?大侠指教。

网友A:
短线(长度远小于四分之一波长)间主要呈现容性(等效并联电容)。由于电流环(4~20mA)阻抗较小而线间分布电容也非常小,所以干扰不会太大。若对模拟信号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屏蔽。

网友B:
4~20mA应属差分信号,有极强的共模抑制能力,并且可在受信端加共模滤波器再作抑制,问题应该不算大。

网友A:
电流环通常不是“差分”。

网友B:
是吧!那可能我见到的是特例,去年,XXXXX(去客户信息)找俺他帮们解决4-20mA信号变换器的问题,整个的是隔离的,与仪表没有直流回路,那个算是差分的

网友C:
我认为: 严格地讲, 4-20mA信号不能算是差分信号. 但是它是电流环路结构, 具有类似于差分信号的特性.
4~20mA 的电流的环路面积足够小, 是可以避免差模干扰的.

网友D:
会有不小干扰。
现场有人就把传感器的输出4~20mA与3相电放在一个管道里,还没用屏蔽。
结果一个0.01%跳动的传感器变成了1%跳动的传感器。加上屏蔽好很多,但还是不如分开放置

网友B:
不太认可你的说法,4-20mA电流环的工作原理:20mA代表1,4mA代表0,2mA及以下表示故障。
又不是取模拟量,怎么会引入误差?只有达到一个门限了,全误码了误别不出信号。

网友E:
4-20mA分为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两种。
模拟的接口4mA表示最低模拟值,20mA表示最高模拟值。中间线性变化,一般终端串联电阻要求20mA变化成的电压不超过24v。

数字的4-20mA通讯好像也成为HART的协议。传输数字信号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会的

网友D:
4~20mA模拟量居多。

网友B:
长见识了,谢谢大家

网友G:
4~20mA 的电流的环路面积足够小, 是可以避免差模干扰的.

说的好.
另外,接收端也会有低通滤波,这是电流环设计之初就考虑到的.
市电干扰干扰特别强的场合,还可以用陷波器将50Hz滤除.

网友H:
理想的电流源等效为理想电压源时,理想电压源内阻抗为0,

如果信号线阻抗也为0,那么电场(电容)耦合干扰结果为0.

但实际上,由于:
1,电流源不是理想的,内阻不是无穷大;电压源不是理想的,内阻不是0;
2,电流源、电压源的动态响应有限,不能及时吸收干扰能量
3,信号线阻抗不为0
4,干扰包括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

结论:
    1. 要想差模干扰为0,须屏蔽,或使信号回路包围面积为0(如双绞线可近似为0),或电压型信号源阻抗为0(电流型信号源阻抗为无穷大)且信号线阻抗为0;
   2. 要想共模干扰为0,须屏蔽层接地或屏蔽层0阻抗驱动,且屏蔽层阻抗为0,且屏蔽层驱动频响足够
   3.如果电场干扰为主要,须电屏蔽,或滤波
   4.如果磁场干扰为主要,须磁屏蔽,或滤波
   5.如果电场、磁场干扰均不可忽视,须电磁屏蔽,或滤波
   6.采样端差分的条件:
       (1)差模干扰为0
           (2)共模干扰+共模信号不使采样电路失真(饱和)
       (3)差模电路对干扰的频响足够,输入阻抗-频率特性对称,幅频、相频特性一致,
            且不会产生射频整流效应(失真引起交流转直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纠正

理想的电流源等效为理想电压源时,理想电压源内阻抗为0,

如果信号线阻抗也为0,那么电磁场干扰电压为0-----------------------

但实际上,由于:
1,电流源不是理想的,内阻不是无穷大;电压源不是理想的,内阻不是0;
2,电流源、电压源的动态响应有限,不能及时吸收干扰能量
3,信号线阻抗不为0
4,干扰包括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

结论:
    1. 要想差模干扰为0,须屏蔽,或使信号回路包围面积为0(如双绞线可近似为0),或电压型信号源阻抗为0(电流型信号源阻抗为无穷大)且信号线阻抗为0;
   2. 要想共模干扰为0,须屏蔽层接地或屏蔽层0阻抗驱动,且屏蔽层阻抗为0,且屏蔽层驱动频响足够
   3.如果电场干扰为主要,须电屏蔽,或滤波
   4.如果磁场干扰为主要,须磁屏蔽,或滤波
   5.如果电场、磁场干扰均不可忽视,须电磁屏蔽,或滤波
   6.采样端差分的条件:
       (1)差模干扰为0
           (2)共模干扰+共模信号不使采样电路失真(饱和)
       (3)差模电路对干扰的频响足够,输入阻抗-频率特性对称,幅频、相频特性一致,
            且不会产生射频整流效应(失真引起交流转直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理想的电流源等效为理想电压源时,理想电压源内阻抗为0,
引用 网友H:

?....

网友:
哪个客户就是许继电器
不用掩盖了

楼主:
我的4~20mA是模拟量。感谢大侠们的解答,长知识了。

网友I:
4~20mA本来就是模拟信号,现在有发明叠加数字信号的HART协议就是叠加了0.5mA的数字信号。

网友G:
理想的电流源等效为理想电压源时

  雌性等效成雄性?

网友J:
两根导线并行,一个是上百伏的交变电压信号,一根是4~20mA的电流信号,电压信号是否会对电流信号构成干扰?大侠指教。
引用 楼主:

首先根据你的描述,你指的是两根线缆没有其它线缆么?如果只是这两跟一根为信号线一根为交变电压信号而且近距离并行,距离还比较长的话, 那干扰是相当严重的。

网友D:
说的好.
另外,接收端也会有低通滤波,这是电流环设计之初就考虑到的.
市电干扰干扰特别强的场合,还可以用陷波器将50Hz滤除.
引用 网友G:

陷波器不是随便可以加的.由于Q值,在50hz附近幅值不是最大平直,那么50hz附近毫无精度可言,对于高精度测量来说,还不如不加.
如果是做闭环控制,那么可以出现非单调,那么直接完蛋.

网友K:
轴编码器可以使用4~20mA接口,输出NAMUR格式,实际是0/1变化的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