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69

楼主(2012-04-16):
请问各位大侠  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的驱动方式分别是什么

网友A:
驱动基本相同。“单”和“双”的差别仅是导通方向的差异。

网友B:
单向可控硅,第一象限触发。
双向可控硅,有四象限触发与禁止第三象限触发两大类

网友B:
纠正,刚刚查资料,3楼所说的第二类双向可控硅叫3Q或Hi-com可控硅,不是禁止第三象限触发,而是禁止第四象限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