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模块独立供电,只信号线相连,行否?

楼主(2012-04-16):
(无正文)

网友A:
共地即可。若否则需要隔离。

楼主:
如果是隔离,要怎么隔离?

网友A:
如果是隔离,要怎么隔离?
引用 楼主:

光电隔离,交流信号也可采用变压器隔离。

网友B:
既然都独立供电了,如果要信号相连 2种办法
一 信号线和地 互连
2 光藕隔离信号连接
推荐第二种

网友C:

可以啊,差分串口不是这样工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