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通讯中,如何定时发送和接收多个邮箱?

楼主(2012-04-16):
新手刚学习CAN通信.打算在DSP2812开发板和上位机之间的CAN通信:设置2个发送邮箱,1个接收邮箱,定时接收和发送帧.2个发送邮箱发送周期分别是10ms和200ms;接收邮箱的接收周期是160ms.想在主程序中循环接收和发送,不清楚程序中应该如何实现,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有解决办法了。发送邮箱采用cputimer中断定时发送,中断周期为10ms,中断达20次后,发送另一个邮箱数据。接收邮箱采用cputimer或ev_timer中断方式,使用ECAN0INT中断,每隔160ms接收一次数据。

网友A:
CAN总线还不简单么,一个SJA1000加上CAN总线收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