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转换电路原理

楼主(2012-04-16):
请问一下电容和二极管的作用,还有这个电路是怎么转换的,芯片是358

网友A:
电容和左边电阻构成RC低通滤波,那个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管)起保护作用。这就是简单的利用采用电阻将其上电流转换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明白了 应该是电压过高的时候击穿二极管短路保护芯片的吧 R23和C2组成RC低通滤波器滤除直流中的高通部分 R24的电阻将电流信号装换成电压信号对吧?

网友A:
to 3L:

采样电阻(电流转电压)是R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那R2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to 5L:

单从一楼图还不知R24的作用,一般去掉也无妨。

楼主:
还有这个电路也是4mA~20mA转换电路 这幅图的转换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