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检测电路一致性问题?

楼主(2012-04-16):
PT100检测电路一致性问题?
       温度检测采用PT100,为了保证一致性,电桥的PT100桥臂采用恒流源供电,后面采用运放进行放大,然后送MCU显示。做了几块样板,但一致性很不理想。但同样电路检测PT1000效果却比较好(当然放大倍数不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信息不全,暂时想到的可能性:
1、PT100离散性比较大,测测其直流电阻一致性如何
2、也可能运放单级增益过大,运放输出不稳定,若放大倍数超过40倍就比较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可以观察运放输出波形确认

楼主:
我只是在实验室里用电阻箱模拟pt100,因此第一条暂时不必考虑。
在此也感谢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