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扩展电路损坏分析

楼主(2012-04-16):
求教各位:
  俺做了个中压调压电路,之前效果马虎相,0~50V输出都实现了。前几天测试时操作失误+65V输入设为+30V,设定电压0~2.5V端输入为满幅2.5V,输出自然不正常,结果再次加+65V时就杯具了,检查发现运放失效,前些时也有类似故障。哪位大牛明白,请告诉俺原因好吗。

网友A:
1. R106开路。
2. 或PCB有短路,导致65V电压进入运放的管脚中。
3.  +5V,-5V以及+65直流电源与AC220V市电有通路、有漏电。用试电笔测试一下直流电源的输出看看。或者用万用表~交流电压>200V档,一支表笔握手中,另一支表笔去测试直流电源输出(+,-)脚。如果电压超过40V就表示有漏电。

网友B:
晶体管有木有坏

网友C:
像这种高压工作的电路,要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必须在输入端口增加保护措施。

楼主:
还没找到具体损坏原因

2L 谢谢
1.R106焊死在板上
2.这个...
3.有接地

3L 谢谢
Q20没坏,就运放输出坏了

4L 谢谢
不清楚是否这个原因,姑且按这个做保护试试吧。

网友D(2013-04-28):
楼主找到原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