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磁珠求助

楼主(2012-04-16):
在ADC的采集端串联磁珠,,来解决EMI干扰,但磁珠串的多了,串3,4个在上面,不会对电路性能产生影响吧?

网友A:
电路性能用频谱仪看一下吧,

最关心的是应该测一下ADC的有效位数是不是改变了,如果太小了达不到精读了肯定不行了

网友B:
楼上如何测ADC的有效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