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求助

楼主(2012-04-16):
在ADC的采集端串联磁珠,,来解决EMI干扰,但磁珠串的多了,串3,4个在上面,不会对电路性能产生影响吧?

网友A:
应该不会。不过这个需要您综合考虑。
比方说喝酒,你说喝一斤能醉,但是有人可能半斤。
需要您总体把握

网友B(2012-06-23):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还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但是正常情况只用一个,很少用两个,你用三四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想做好EMI这块,最好从走线,隔离,布局等考虑  谢谢

网友C:
磁珠效果好么

网友A: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网友D:
实践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A:
:lol实践有时候不行的

网友:
很少碰到连窜4,5个磁珠的。搞不懂,求高手

网友A:
很少碰到连窜4,5个磁珠的。搞不懂,求高手
引用 网友E:
搞不动什么?

网友F:
来看看大家思想的结晶 哈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