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2012-04-16):
求助,MSP430F5310的P1口,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吗?我在接按键时还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有上拉电阻,作为按键可以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这种数据手册能够查看的问题就不要问了,查一下比发个帖来的快

网友B:
上拉电阻的目的是为了让单片机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为高电平。保证是高电平。那样的话就能够在外界输入低电平的话,就有一个跳变,单片机就能处理。但是如果没有接上拉电阻的话,430的IO口输入模式下,不能保证是高电平,从而造成无法保证按键按下时有一个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