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4-16):
(无正文)

网友A(2012-07-07):
所携带的信息量不同,依次递加,调制原理是一样的   越高的调制方式,承载的信息量约大,但是对网络的品质要求也越高,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它们三种调制方式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传送数据量的区别,一个比一个大,64QAM为6bit传送,128QAM为7bit传送,256QAM为8bit传送。考虑到有线电视线路特点,一般采用64QAM调制方式。

楼主(2012-08-09):
我已经知道了!但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