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的NWAITE信号,香主进!

楼主(2012-04-16):
1.外部带的设备是一个工业总线的芯片,通常的地址,数据总线。我们采用异步模式SRAM模式去读写。但是他读和写有个等待时间大约是300NS左右。
比较特殊的是:连续读和写完马上读,等待时间会加长。所以我们想用的它BUSY信号接到FSMC的NWAIE信号上。这样可以实时的改变等待的时间。而不是设置最大时间,这样比较有效率。
2.我看了ST的FSMC资料和版主的译文。有个问题NWAIT信号是不是只能用在同步模式下,而不能再异步模式下?
3,如果不能用NWAIT信号,请问还有办法么?

网友A:
异步模式,也可以使用等待管理:存储器把wait信号拉到有效电平来告诉FSMC,它还未准备好接收或发送数据。

通过ASYNCWAIT@FSMC_BCRx来使能。这个和同步突发传输下的数据等待是两个不同的,使能位都不一样,从时序图上看到的延迟的阶段也不一样。

LZ可以去仔细看手册上关于“异步通信的等待管理”和“同步批量(burst)传输下的等待管理”这两个不同的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S,但是我看的资料,没有找到“异步通信的等待管理”和“同步批量(burst)传输下的等待管理”。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资料,可以告知么?方便的话,给个链接!
谢谢。
我看的是:STM32F10xxx FSMC.pdf

网友A:
我看的是英文版V14的

21.5.4 -- "wait management in asynchronous accesses"

21.5.5 -- "wait management"

楼主:
可以上传下么?麻烦了,我ST的官网打不开。。

楼主:
我找到了别人原来的帖子,看来还是我设定死一个等待时间,然后软件上控制不要,写完马上读。不然可能出现更多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11222-1-1.html

网友A:
我这里可以连到ST官网的呀。

STM32F10x参考手册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UAL/CD00171190.pdf

楼主:
下到了,谢谢L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