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555高精度线性压频转换电路

楼主(2012-04-16):
有人用过这个电路吗?能做到介绍的这么高的精度吗?我想用5V的电源做,需要修改哪些元件的参数?请大家给个建议!在这里先谢谢了

图片看不出来

网友A:
理论可以,实际很难:
1.温漂控制
2.分辨率与转换时间

网友B:
买专业的压频转换IC好像是lm331还是什么的,具体忘记了在网络里面搜索下,建议用专用的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采用压频转换芯片的话,那就不要高手帮我讲解这个分立元件的压频转换电路了。

网友C(2018-04-22):
没有看到图。
不同电压控制555芯片的CON端,就可以得到不同频率的矩形波。精度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