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C34063A中输入电压与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我想请教一下我用MC34063A做一个典型的降压电路,想输入12V输出5V。但是不知道限流电阻是否只由最大输入电流决定,跟输入电压没关系? 再就是其中的二极管IN5819是起钳位电压和整流作用吗? 谢谢了,新手。

网友A:
留个邮箱我传个34063 的网页给你,直接输入电气参数,就能给你电路图。非常方便。

网友B:
限流电阻又不是限压电阻,当然和电流有关了。。。。

二极管续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