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36v输入12v,3A输出升降压电源

楼主(2012-04-16):
最近有个如题述的电源项目,初步选择的方案是LM3481,LM5022这样的升降压芯片来做,问题是这个方案都要2个电感,推荐的还是12mm*12mm的贴片电感。问题是板子尺寸比较受限啊。不好整啊。
故请教一下问题。
1、12mm*12MM  8.2uh和22uh。市场上普通的电感,Q值之类的以前也没多关注,500K开关频率,可以跑多大的电流,发热程度怎样?
2、7mm*7mm的电感呢?同1问
3、还有其他的好的解决方案没有?价格上尺寸上都有优势的。我目前最要是看TI(国半)和LT的方案,其他公司的还真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A:
根据手册,
DR74(7mm*7mm的电感) 8.2uh和22uh    Irms  2.5A和1.75A, 不能满足要求
DR125 (12mm*12mm电感)   8.2uh和22uh    Irms  5.5A和3.7A, 前者能满足要求

网友B:
功率电感选型表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