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波形振荡,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2012-04-16):
如题,本人在做一个电源,输入为220V交流输入,输出为120V到230V直流

网友A:
7.00kHz的工作频率在人耳朵的听力范围内,会响的。建议把频率调高到20kHz以上(50kHz~100KHz),电感、续流二极管和电容等元件的参数也应该跟着变一下的。

楼主:
大侠们啊,帮帮忙啊

大侠们啊,帮帮忙啊

楼主:
大侠们啊,帮帮忙啊!

网友B:
在整流桥前级加个共模、差模滤波器。另外,驱动电路如何实现的?是用专门的驱动芯片,还是DSP或单片机来控制的?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做好隔离。
http://wenku.baidu.com/view/23e2ab45b307e87101f696c6.html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驱动部分采用的是落木源的KP101,PWM波形是AVR单片机出来的,现在就是驱动波形上有干扰,并且地线上,还有电容出来的电源正上都有那个类似波形的干扰,不知道是从哪里引入的干扰!

楼主:
7楼,您好,你说的Y电容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