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JTAG调试问题

楼主(2012-04-16):
调试时用JTAG把程序下到芯片后,全速运行,大约两秒钟,出现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after 4 retries,芯片是STM32F103RC

但是换个程序就可以,问题是现在根本就没有进入到用户程序里,在操作系统里就死了,操作系统用的是uC-III,会不会是时钟频率不对,8M的晶振,16倍频    #define SYSCLK_FREQ_128MHz  128000000设置的好像没错啊,但就是运行不了,还有时候是,调试时不点运行,程序就自己跑起来死了,这样的情况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这有什么诡异的?

芯片里面代码乱跑了呗,导致芯片的DEBUG模块不工作了呀。

还有,所谓调试时不点运行,程序就自己跑起来死了,这说明你没有把项目设置里面的RUN TO MAIN选项去掉,不管什么调试工具,一般都会默认你需要RUN TO MAIN,所以都会在上电以后,在MAIN程序处加一个断点,然后运行,等运行到断点处,就停下,你就看到MAIN函数了。如果你看不到MAIN函数,说明你的代码在运行到MAIN之前,就跑飞了。

你需要把项目设置里面的RUN TO MAIN功能去掉,从复位向量位置开始一步一步单步运行程序,看看在哪里跑飞了。

网友B:
#define SYSCLK_FREQ_128MHz  128000000
这个好象远远超出运行频率了, 跑飞了, 正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