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电工常犯的错误之一

楼主(2012-04-16):
说错误,是指工程上的;说没错,是理论上的。

比如: 用初始值为2.5+/-0.05V的精密电压基准转换为初始误差小于0.2%的5.000V
         基准。
         假如同相放大约2倍,初级电工可能会用1个51k欧的电阻和1个100k欧电位器,
         电位器稍微动一下,输出基准电压跑偏很多,无法调到0.2%初始精度。
         原因是普通电位器的分辨率有限。

        如果用0.2%的51k电阻,将100k电位器改成0.2%的47K电阻、3K电阻和2%
       的2K电位器串联,就可满足0.2%的初始精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不错。用图二电路替代图一电路就可满足0.2%初始精度的要求。但图二电路相对复杂成本更高。其实图一、图二各有千秋。实际上,图一可能用的更多。

网友B:
肯定是图2用的多一点,减小电位器调整范围这样调整方便很多,相当于细调。

楼主:
图1精度取决于电位器的分辨率,高分辨率的电位器不便宜,如果精度要求高,则可用图2.

图2是加大稳定的基数,电位器的变化影响很小,这样对电位器要求不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一般对放大精度有要求,我会使用精密电阻温度系数全都有要求的。其实也不贵!

网友D:
图1和图二对电位器的绝对分辨率要求是一样的呀,只是在相对分辨率一样的情况下,因为前者的阻值是后者的50倍,才会有更好的精度。

楼主:
图1:
    设51k电阻R,电位器电阻RW, 放大倍数1+RW/R.
    若RW变化r,放大倍数变化r/R,RW变化引起的相对误差r/(R+RW),
   对放大倍数为2,对分辨率2%的电位器,RW分辨率引起的相对误差r/2R=100K*2%/(2*51K)=2%.

图2:
   设51k电阻R,47k+3k电阻为R0,电位器电阻RW, 放大倍数1+(R0+RW)/R.
    若RW变化r,放大倍数变化r/R,RW变化引起的相对误差r/(R+R0+RW),
   对放大倍数为2,对分辨率2%的2K电位器,RW分辨率引起的相对误差r/2R=2K*2%*/(2*51K)=0.04%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楼上正解……废话了

网友F:
好贴,这些知识点提醒初级电工理解电路,考虑电路的细节很有帮助

网友E:
建议彭大 发一个“初级电工常犯的错误”些列,

等之二 之三……之N…………

网友G:
T就是神!!!膜拜!!

网友E:
建议彭大 发一个“初级电工常犯的错误”系列,

等之二 之三……之N…………

网友H:
2.5+/-0.05V的精密电压基准转换为初始误差小于0.2%的5.000V

( +/-0.05V )  / ( 2.5V ) = 0.02 = 2%
放大2倍后,误差就大于2%了!

网友I(2013-02-04):
引用 网友A:
不错。用图二电路替代图一电路就可满足0.2%初始精度的要求。但图二电路相对复杂成本更高。其实图一、图二各 ...

呵呵 有道理 如果是我 肯定嫌麻烦 用图1了

以后我也改变  如果要求精度用图2

网友J:
电压,电流,电阻的关系就是欧姆定律
电压=电阻*电流
电流=电压/电阻
电阻=电压/电流
注意,在这个公式里常犯的错误就是这个说法“电阻跟导
体两段电压成正比,跟电流成反比”,这个说法是错的,
电阻是导体本身的固有特性,只和材料、温度(在中学就
接触这些)有关,和电压、电流无关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f%a5%e8%af%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