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DCDC升压芯片,将电压从3.3V升压到5V

楼主(2012-04-16):
低功耗DCDC升压芯片,将电压从3.3V升压到5V,待机静态电流uA级别 ,希望大家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大?如果500mA以下的话可以看看SGM6603,静态功耗30uA

楼主:
我是想将转化之后的电压连接到充电管理芯片sun4054上的,具体的负载电流还不清楚

网友A:
一般的4054,限于散热的处理,编程充电电流不要超过400mA,再大了散热处理的成本就高了,SGM6603负载电流可以到600mA,够用了,找圣邦微电子的代理商索样品测试即可。

网友B:
这个IC我有,效率高达90%,负载可以到1.5A.如有需要请联系.QQ:172707753

网友C:
LS,能不能提供IC的型号,及大致的报价!谢谢!!

网友D:
对于静态电流较小的DC/DC, 可以参考下TI的TPS61256、TPS61090、TPS61092、TPS61030.其静态电流仅为0.02mA 特别适合于低功耗的应用中。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tps61256.html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tps61090.html
对于充电IC,也可以看看TI的 charger:
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 ... eId=NODE_STRY_PGE_T

网友E:
这类芯片很多吧。
IT2217,IT2207

网友F:
这类芯片太多了。做的最好的是Mircel的。你可以去他们网站看看。国内也有很多的了。

网友G(2012-07-26):
2# yanwen217    TI的好贵 2L 那个到底什么型号

网友H:
楼主要的静态功耗是en脚关闭的功耗吗?
还是要输出5V,但负载是空载时的功耗?

网友I:
3.3V升压到5V,选择很多,按不同性价比可推荐:
BL8530:内置MOS,输出电流最大300mA,静态电流只有4uA,封装有SOT89-3和SOT23-5(带使能端,待机仅0.1uA)。
BL8530C:外接MOS,输出电流最大可到1.5A-2A,静态电流只有6uA,封装推荐SOT23-5(带使能端,待机仅0.1uA)。
BL8542B:内置MOS,同步整流,效率高。

网友J:
有   2毛左右

网友K:
个人感觉最好的是Mircel的,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L(2012-08-31):
选原厂的,QQ:443473511

网友M:
谢谢,有没有用锂电池3.6升压到5V的芯片呢?

网友N:
QQ,31920837   13923417860

网友A:
3.7V升压到5V,如果负载电流在100mA以内,可以采用电荷泵方式的升压DC-DC,不需要电感,比如SGM3110:
如果负载电流在100mA以上,就要用开关电源,这种型号太多了,比如SGM6603,还有上面那些型号,都可以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M:
回复 网友N:
谢谢,AS2300输出电流时多少,我想要输出是1A以上的,有吗?

网友N:
不好意思,暂时没有,我们还有其他的DC-DC,不知道有没有机会:P

网友O:
有呀,7208,7201呀,QQ1554910662

网友I:
推荐BL8534,性价比很高。

网友P:
对于静态电流较小的DC/DC, 可以参考下TI的TPS61256、TPS61090、TPS61092、TPS61030.其静态电流仅为0.02mA 特别适合于低功耗的应用中。
www.ldggban.com

网友Q(2014-02-21):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4054,限于散热的处理,编程充电电流不要超过400mA,再大了散热处理的成本就高了,SGM6603负载电流可 ...

SGM6603这个需要配置什么类型的电感。可以推荐一个吗、我也打算用一下。

网友A:
麦捷的,2.2uH或者4.7uH都可以,2.2uH输出的电流大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Q:
SGM6603这个需要配置什么类型的电感。可以推荐一个吗、我也打算用一下。

麦捷的,2.2uH或者4.7uH都可以,2.2uH输出的电流大些

网友R:
如果椒用作移动电源的话可以试试KF8F213呀,待机电流低于10uA,而且高度集成了MCU、充电管理、DCDC转换模块,很好的一个移动电源方案。

网友R:
如果是用作移动电源的话可以试试KF8F213呀,待机电流低于10uA,而且高度集成了MCU、充电管理、DCDC转换模块,很好的一个移动电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