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池电流转电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2-04-16):
图中电路在正常情况下光电池的2管脚是1.5伏不变的,无论有没有光线,但是现在有光线的时候光电池2管脚的电压是1.2伏左右,这样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LMV358是运放,现在搞不懂为什么光电池2管脚的电压会降低,请指导一下啊。

网友A:
你的环境温度是不是变了。

楼主:
2# Tinnal 没有啊,一直在室内呢,温度影响也太小了啊。

网友B:
电池内阻太大了。

网友A:
温度不一样,电池的内阻就不一样。

网友C(2014-08-12):
光电池反过来接试试

网友D:
按照你的接法,有光,电池2端电压下降才是正常的吧,左端正极被钳位为1.5V,有光照的时候,光电池两端有电压,自然2端负极会比1.5V的正极低了。

网友E:
坐等大师解答

网友F:
光电电池有光时电流多大?
有可能是光线强导致电流过大的原因。
比如电流0.1mA,那么R13上的电压就有2V,而运放输出端(1脚)电压最高3V,迫使光电池2管脚电压降低到1V。
有3个方法可以试试:
1.减小光照强度
2.减小电阻R13
3.加大运放供电电压

网友G(2017-04-08):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H:
光电池反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