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往PADS PCB中导入网络表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我用PADS LOGIC画好电路图后,往PADS PCB中导入网络表时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问题:即网络VCC定义出错,不知道是哪一步出现的问题,请朋友们指一点一下啊!

网友A:
你的电源脚的属性类型不对,到库里把元件的VCC的脚的类型改为POWER

楼主:
有好多元件(有电阻、电容及IC)的脚都接于该网络VCC,那是不是那些接于VCC的元件脚的类型都要改为POWER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带的元件应该都是设置好的,你需要查看一下你自己做的元件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