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发热

楼主(2012-04-16):
用LM2596做的开关电路,输入24,输出5v,测试时负载为1.8A左右,续流二极管SK54B(5A,40v)发热严重,电感用的是33u的。改怎么办啊?是续流二极管开关频率跟不上吗?更换续流二极管的话用哪个好一些?

网友A:
发热难免, 找肖特基管会好很多.

网友B:
电感加大,你可以看看规格书内关于电感的选用介绍。
另外,你散热片加没?
板子布局有没有考虑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是芯片厂家的测试板,芯片本身并不热,就是二极管发热,换成肖特基1N5822后还是热,把负载电流降下来后就不热了!电感按数据手册上得用68的,明天换换在看看吧!

网友C:
变压器的参数也会有关系吧

网友D:
应该是二极管的电流不够啦.

网友B:
电感的额定电流也要考虑的

网友E:
60度就很烫手了,是不是就很热了?但那对于二极管来说,还有点冷。二极管的压降随温度上升而下降,温度高点正向损耗小些,反而是好事。然而反向漏电流随温度升高而增加,且电子迁移效应会影响寿命,热应力会影响封装绑线应力造成失效。多少度适合,这些研究就比较有趣的了

网友F:
换个压降低点的二极管,如NXP的PMEG4030EP,ON的MBRS540等

网友G:
电流较大建意改用肖特基管会更好一些。

网友H:
33uH 太小  加100uh

网友I:
电感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