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里的堆栈结构问题的疑问(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楼主(2012-04-16):
看了邵贝贝译的UC/OSII书以后,在第81页说道OSTCBStkBottom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疑问,书上说道:OSTCbStkBottom是指向堆栈栈底的指针,如果微处理器的栈指针是递减的,即栈存储器从高地址向低地址方向分配,则OSTCBStkBottom是指向任务使用的栈空间的最低地址。这我就有疑问了,就我们一般的理解堆栈从高地址向低地址分配,那么栈底不应该在高地址那个位置吗?还有就是邵贝贝书上126页的那个图,问什么压栈操作后,栈底也就是OSTCBStkBottom指的位置为什么没有数据,传统压栈操作后第一个数据不是压到了栈底那个位置吗?
希望论坛的大神们一起来讨论下呀!

网友A:
哎开始放那叫栈顶 最后放是栈底

网友B:
在arm中堆栈操作可以有多种模式,对应着向下生长,向上生长,栈底指针指向最后一个数据,栈底指针指向第一个空白这几种方式的组合,如果书这么写的话,那可能是遗漏了一种栈底指针方式,或者是他懒得啰嗦了。

楼主:
如果你们从来没质疑过,我只能说:真不知道你们书是怎么看的!

网友B:
你从回帖中看出什么来了?真不明白你的火气哪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