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reeRTOS(TFT+external SRAM)TFT點不起來的問題

楼主(2012-04-16):
各位前輩想請問一下,是否有人有過這種應用?
在FreeRTOS上同時使用 2組 FSMC ?
目前我的平台上如果是把 TFT or external SRAM的操作分開,各別都可以運作,
但是若把TFT+external SRAM一起運行,TFT就點不起來?
有高手能指點一下嗎?

网友A:
你还是先分步测试吧:
1、FREERTOS跑起来,各任务能正常被调度
2、外部扩的SRAM可用
3、TFT测试后可用
4、用DMA将SRAM中的数据搬到TFT口。

这样应该会简单一些

楼主:
張Sir,
1.FreeRTOS跑起來正常,我只有2個Task,用Led閃爍來確定Task是正常的
2.單獨使用external SRAM read/write正常, external SRAM使用FSMC_Bank1_NORSRAM3
3.單獨使用TFT正常,jpeg圖片可以顯示 (TFT使用FSMC_Bank1_NORSRAM4)
4.目前我不需要用DMA

感謝你的回覆。

楼主:
找到原因了~自己回覆~
問題非常簡單~在我把code移植到FreeRTOS上時,忘了config TFT 的IO(FSMC_NE4)
真是鬼打牆~

我的架構是 STM32F103ZET6 + FreeRTOS + TFT + DAB module (for SLS on air)
有興趣的可以聊聊~

网友A:
:L。我也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前些天测试一个东西,从另外的软件中抄过来的代码,始终不行,过了两天后才发现没有设置RCC。
起步时不专心,捉虫很费心!

网友B:
液晶自带FALSH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