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参数迷惑

楼主(2012-04-16):
看上面的图片,里面四个电流 电压参数怎么解释,怎么会那么多组数据
要是一组直流  一组交流就好解释了
10A  250VAC    10A    125VAC
10A  30VDC      10A    28VDC

网友A:
这没啥好解释的,意思就是在这4种工作电压下,继电器触点的最大通电流能力都是10A

网友B:
常开与常闭触点容量不一样的

网友B:
给分我吧

网友C:
松乐这个继电器通过TUV UL认证,10A 250VAC/30VDC和10A 125VAC/28VDC 应该是指不同认证试验的最大额定值,是指在最大触点额定电压下的最大额定电流,超过这个值不行,电气寿命缩短。

楼主:
三楼的解释我明白了,在详细点 哪组是长开的 哪组是常闭的呢?

网友B:
左边两个是常开,右边是常闭

网友B:
本来想把标准传上来的,图片传不来

楼主:
发帖时下面有个批量上传选项,点击后选择路径上传,最后有个“插入”操作!
要不你传给我  我传上去!大家学习
QQ 2678721368

网友B:
:lol差不多参考参考就行了,不要太认真,我身边的朋友做这种继电器从来没有真正测过,反正我们厂没有做过触点容量的实验(我们厂做继电器的规模在中国算相当大的噢)

网友B:
现在的银点好贵的啦

楼主:
砸招牌呢  是不老板没发奖金:lol

楼主:
5# jjjyufan 从手册中看应该是楼主解释的这样,但交流部分怎么会差距那么大呢;
但想3楼那么解释 好像也能说通

楼主:
这是手册中写的

网友B:
:lol反正你又不知道我是哪个厂的。
不过这个东西做的很成熟了。一般的厂做起来标定次数内跑跑不会坏的。放心用吧

楼主:
坏倒是不容易
我的工作内容就是答疑解惑,所以我的先把问题搞明白。
5楼的说法感觉也对啊   有点矛盾啊:L

网友D:
这是手册中写的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不同认证测试的结果

网友B:
:hug:楼主V5 获取知识认真的态度,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可能教授的书看怕了。向你学习。
确切的说分别的常开与常闭阻性负载容量。
参考资料http://songle.com/pdf/20084141711563740.pdf
另一个是国标电气继电器 第23部份 触点性能 GB/T 14598

网友B:
http://www.doc88.com/p-747873843308.html 国标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我身边的同事,因为你,我怕自已记错了再次问了他一下,然后又找了说明书看了一下,再看了国标。我容易吗?
给我分吧:lol

楼主:
分是一定给你了,帮助太大了! 不过我对帮助过我的人都会表示感谢,所以不会100%给你  我想你也能谅解

网友E:
继电器常开,常闭,分别在不同容量下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lol我是来要分的。

网友G:
我也是这样觉得

网友H:
指产品在3C、UL、TUV三个认证机构检测是所用的参数。

网友I:
各个认证的标准不同,同一标准下各个等级又不同,所以就出来上述的差异!

网友J:
赤裸裸的要分党

网友K:
嗯,多谢了,学习了。

楼主:
23# lwslws201 来晚了

网友B:
我错了,我彻底错。
14楼我没有看到。发给你看的资料我也没有仔细看。
全凭经验回答问题。
:L
看到这么多人说我是要分党我仔细看了,发现我彻底错,再此向“蜗牛狂奔”同志认错,向路过的人认错。

网友B: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网友J:
下次再这样拉出去打PP

楼主:
这个问题还得继续拿出来讨论,今天又发现个问题。
这继电器在出厂的时候引脚镀锡是吗?? 我买的几个都是引脚上锡的,是不是用过的

网友D:
没注意过

楼主:
我错了,我彻底错。
14楼我没有看到。发给你看的资料我也没有仔细看。
全凭经验回答问题。
:L
看到这么多人说我是要分党我仔细看了,发现我彻底错,再此向“蜗牛狂奔”同志认错,向路过的人认错。 ...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的,你能在广大网友面前承认错误!勇气可嘉,佩服!

楼主:
我去华强北问了好几个柜台,并且有两个是专业做继电器的 都说引脚出厂时上锡,拿个新的给我看 也不让人敢相信是新的

网友L:
支持2楼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