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接口当做电源,台式机与笔记本的区别

楼主(2012-04-16):
我在一块触摸按键的电路板上,测试时用USB口的5V当做电源。出现如下问题,请教各位怎么理解.
1,用台式机USB口供电,触摸正常。
2,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不接,用笔记本的USB口供电,触摸正常
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接上,用笔记本的USB口供电,触摸不正常,有时候会乱跳,非常不灵敏。

是不是地回路不一样,该怎么理解?

网友A:
说明你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太差了
也说明你的触摸按键板子,电源没处理好,尤其是触摸IC的电源。

网友B:
接地(大地)做好。

楼主:
笔记本的电源是sony原装的。应该不是笔记本电源太差的原因。请问接地应该怎样做?笔记本的电源和台式机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C:
应该是接地关系。

笔记本因结构关系,没有接地的概念。

台式机的外壳等金属件,都和电源地相连接,以提高抗干扰性。

因此,总体来说,台式机的抗干扰性,优于笔记本电脑。

网友D:
笔记本适配器EMI特性太差,别以为SONY就一定好,说不定就是FOXCON代工的,跟杂牌本的电源一样呢。不过还是要先检查下插座的地线是不是接好了。

网友:
你的实验结果是笔记本和台式的没区别啊。。只是接不接适配器有了差异。。貌似和题目不符啊。。

楼主:
楼上逻辑严谨。
昨天试过,从一个电磁炉里面取电源,结果也是比较糟糕,显示乱跳。

网友:
楼上逻辑严谨。
昨天试过,从一个电磁炉里面取电源,结果也是比较糟糕,显示乱跳。
引用 楼主:

电磁炉,这个电源估计是干扰非常大的, 功率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