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函数的光标跳转怎么用

楼主(2012-04-16):
各位,本人microchip新手,使用MPLAB IDE, 变量或函数的跳转怎么用?

比如:
int main(void)
{
      ADC_Init();    //我要让光标跳转到ADC_Init()函数,怎么操作

}

void ADC_Init(void)
{

}

网友A:
1、定义在调用之后,要注意做原型声明。
2、如果已经做了原型声明,则在ADC_Init(); 上设置断点,然后全速执行到该断点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答复,但我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IAR,Keli之类,要查看某个变量或宏的声明,把光标放到程序的宏上,右键选择goto...,就会自动跳转过去,这样看源程序就快多了。 我不知道MPLAB里面怎么做,我看到右键有goto,点击后有function,prototype, 但光标就是不跳转。      我现在都是用Find in file... 这种土办法来找。

比如如下函数

#define  b  3
int  a;

void main(void)
{
    a = b;            //我要查看a和b的声明,怎么通过光标跳转到声明处。

    while(1);
}

网友A:
不知道,没用过,但感觉这个没啥必要,在多文件编译方式中,每个源文件都不应该太大,有没有声明,感觉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网友B:
你就差层窗户纸了。
“我看到右键有goto,点击后有function,prototype, 但光标就是不跳转。。。”。function就是子程序啊,你没看到右边还需要你进一步选择具体哪个子程序吗?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但MPLAB就是这么做的,只能接受:P

网友C:
MPLAB,界面是这样的,不友好。楼上正解

网友D:
建议使用其它代码编译器如UE

网友E:
可以体验一下新推出的MPLAB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