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问题,大家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2-04-16):
问题1:我做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功率是28W。其是直流电源输入,输入电压是28V,但这个直流电源的功率高达3KW。这么说的话,我的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就很大啊,3000w/28V=107A。可我需要的输入电流最大不超过2A。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问题2:直流输入滤波器(也就是扼流线圈)中,怎么选这个电感值L的大小?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电感L的值呢?

多谢大家交流!

网友A:
1. 你用的直流电源功率虽大,但真正传入你的开关电源不会很大的,这个不用担心吧
2. 电感大小还不是有你输出的电流决定

网友B:
输出功率28W 输入电压28V
“但这个直流电源的功率高达3KW”这个如何理解???没明白
还是说你有个3KW的28V 107A的电源,然后你要再做个28W的小电源,但是你怕107A 太大,冲坏你的电源?
如果是这样,你不必过于担心,举个例子,市电220V 你说功率多大?但是接入电网的设备功率不同,也没事,也就是说 需要多少电流取多少电流。就像水缸里取水一个道理。
电感的话,看你选用的方案,

网友C:
一杯1000ML的水,你一定要一口喝完?:funk:

楼主:
谢谢各位,说得很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