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统板,电压太低了

楼主(2012-04-16):
51系统板,供电5V 合上开关,测VCC和GND电压为2.6V(断开时,量板上USB口坐是5V的),这样MAX232能下载程序吗?电源电路中好像都是并联电路,电压应该5V才对啊,难得被哪里分压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希望大家指点下哦

网友A:
差的太多了,4.5都很正常,你这个差的太多了,跟别不能下载,2.6V的话单片机自身都没法工作,也是下载不进去的。单片机最低要求3.4V(STC的手册上是这么说的)以上的电压才能下载。

楼主:
是啊,电压会这么变化呢,只有2.6V,现在焊接板子上的只有:8个发光二极管的电路(锁存器驱动),晶振电路,MAX232的电路,以及5V电源部分,其他一些 数码管、LCD1206 12864都没焊上去。问题是:开关按下去,整个电路的VCC和GND的电压为2.6V,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锁存器(贴片的,焊上去了,很难断开他,排除是不是因为其他引起电压变化)的VCC和GND,怎么还是导通的,难道是坏了

网友A:
锁存器的VCC和GND不应该导通的,你看看是不是你的GND和VCC之间连锡锡短路了啊,就一块板子吗,可以再焊 个板子试试,你先把最小系统焊接上测试通过了再逐一增加。

楼主:
8个发光二极管和板子上的电源指示灯是 亮着的,锁紧座上卡上单片机后,8个灯就灭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是VCC和GND的电压还是2.6V

网友B:
你5V是USB里出来的??
如果是 {
   接外部5V,   //
}
看是否电压正常;
如果还低 {
   板子短路了 {
      //用排除法
      do{
           一个一个的往下拆;
        }直到正常;
    } else {
        不会是滤波电容没装吧??
    }
} else{
    测整体功耗是否超过USB输出的最大电流了

。。。。。。。。再说吧
}

楼主:
应该不是连锡锡了,断电情况下,测锁存器VCC和GND是不导通的,通电他就导通(二极管档的:还是这样导通的,黑表笔接VCC,红接GND,反过来测得不导通)

楼主:
手上还有板子的,先连个最小系统,但是中间有些小贴片(是其他电路的),焊好最小系统,再焊接这些就会比较难焊了,不知道焊上去又会不会影响我的 电压了
这一块,我是把所有贴片先 焊接好,再开始焊接最小系统的+8路LED灯的

楼主:
是电脑USB的,功耗怎么测呢,应该不大吧,现在还只连了控制8路LED的元件,其他都还没焊接呢,滤波电容看了,极性没反啊,拆元件比较麻烦,贴片的边上有些直插的,不容易拆,更不容易焊啊

网友C:
肯定不正常,负载过大,使用外接电源,测量电流!

网友D:
电路图放上来看看撒

楼主:
我重新焊了一块板子,是最小系统的,电压是对了4.7V,但是通过MAX232下载程序,不对啊,截图看吧,我已经上电了,他还是这样。。。。。

网友E:
把那个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改成一样 并且最好都是1200或者2400这样比较小的值

网友F:
你还是上图吧,这样谁也说不准你错在哪里了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先焊接最小系统,能下载程序以后再做其他的。其实stc的单片机下载程序还是比较简单,你要注意你的rx和tx是否接反,我之前遇见过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就是看看上电后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A:
楼主板子问题,自己去检查吧,max232需要5个  105的电容。DB9需要接的脚是 2、3、5引脚,剩下的没有什么了  。STC还是很好下载的。我面包板直接插得都能下载的。估计是你的板子问题了。看看线路先。

网友H:
STC插反了吗?

网友H:
上网少,积分不多。咋下载个小东西(2分)也说积分不够。

网友I:
可能USB线太劣质,换根好一点的USB线试试。

楼主:
天呐,黑灯瞎火的,芯片焊错了,能下载才 奇怪了,都把下载线给烧了

网友J:
我之前也焊了个最小系统接MA232,但不能工作.
拿板给师傅看了看,他直接说重焊一个,然后就可以了.
所以买了个恒温焊台.

楼主:
不是啊,我把ULN2003A当MAX232焊上去了,灯光太暗了。。。现在向大家报告,板子可以下载了,没问题,呵呵,第一次做板子哦,高兴。。。

楼主:
最小系统没问题,接下来 就可以加数码管和8路LED了,估计应该不会有问题了;P

网友A:
天呐,黑灯瞎火的,芯片焊错了,能下载才 奇怪了,都把下载线给烧了
引用 楼主:
:funk: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在电压上来没有啊

网友A:
不是啊,我把ULN2003A当MAX232焊上去了,灯光太暗了。。。现在向大家报告,板子可以下载了,没问题,呵呵,第一次做板子哦,高兴。。。
引用 楼主:
;P

楼主:
OK了,可以下载 也可以复位,现在都点亮8个流水灯了,哈哈,一次成功,这个板子做的好,高兴啊,第一次做板哦,接下来就是数码管了,呵呵。。。

楼主:
我都忘记量 电压了,现在量了,电压很稳定,4.7V

楼主:
试做完毕,程序测试 通过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下次给分给多点啊,反正又不扣你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