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链表问题

楼主(2012-04-16):
这是我编写的一个小程序段,目的是:输入学号、姓名、性别,然后再输出。
可是运行时第35、38和41行总有一个相同的错误提示:cpp(35) : error C2106: '=' : left operand must be l-value。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具体程序如下:
//目的:输入学号,姓名,性别.然后再输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struct goo
{

char Student_number[10];

char name[20];

char sex[10];

float money;}; typedef struct node
{

struct goo data;

struct node *link;
}linklist,Node;

void add(linklist*);
void show(linklist*);
void main()
{
    linklist
*head;
    head
=(linklist*)malloc(sizeof(linklist));
    head
->link=NULL;
    add(head);
    show(head);
}

void add(linklist* head)
{
    Node
*q;

char sn[10];

char n[20],s[10];
    q
=(Node*)malloc(sizeof(Node));
    printf(
"Please enter student number:");
    scanf(
"%d",&sn);
    q
->data.Student_number=sn;   //有错,Why?
    printf("Please enter name:");
    scanf(
"%s",&n);
    q
->data.name=n;        //有错,Why?
    printf("Please enter sex:");
    scanf(
"%s",&s);
    q
->data.sex=s;          //有错,Why?
    q->link=head->link;
    head
->link=q;
}

void show(linklist *head)
{
    Node
*p;
    p
=head->link;

while(p!=NULL)
    {
        printf(
"Student number:%d\n",p->data.Student_number);
        printf(
"name:%s\n",p->data.name);
        printf(
"sex:%s\n",p->data.sex);
    }
}

网友A:
要错的地方用 strcpy()函数,字符数组不能直接 赋值

网友B:
加#include<string.h>头文件,add函数改成下面这样:
void add(linklist* head)
{
    Node *q;
    char sn[10];
    char n[20],s[10];
    q=(Node*)malloc(sizeof(Node));
    printf("Please enter student number:");
    scanf("%s", sn);  //要用%s吧,字符数组
    strcpy(q->data.Student_number,sn);
    printf("Please enter name:");
    scanf("%s",n);
    strcpy(q->data.name,n);
    printf("Please enter sex:");
    scanf("%s",s);
    strcpy(q->data.sex, s);
    q->link=head->link;
    head->link=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