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传递问题

楼主(2012-04-16):
直接上代码:

void ccpCommand(unsigned char *com )
{
  unsigned char a[4]; //用于观察形参的值是否正确

  a[0]=com[2];
  a[1]=com[3];
  a[2]=com[4];
  a[3]=com[5];

  ccp.ProtectionStatus |= ccpUnlock(&com[2]);

}

函数中调用的ccpUnlock函数定义如下:

unsigned char ccpUnlock( unsigned char *key )
{
  unsigned long temp;

  ccpLastSeed = 0x4f833483;

  temp = *(unsigned long *)key;

  if ( temp != ccpLastSeed )
  {
  return 0;
  }

  return 1;
}

通过观察a数组,发现数组元素的值分别为
a[0]=0x83;
a[1]=0x34;
a[2]=0x83;
a[3]=0x4f;
通过调用ccpUnlock函数,得到的temp应该和ccpLastSeed值相等,都是0x4f833483,返回的应该是1,可是通过观察,
temp的值居然是0,导致函数返回值为0.后面的操作就都错了。

网友A:
temp = *(unsigned long *)key; 改成 *(unsigned char *)key;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