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testbench里不规则激励信号

楼主(2012-04-16):
verilog语言

假如clk为1M(SPI的时钟)
    initial
        begin
            CLK10M     = 1;
            forever #`clk_cycle     CLK1M  = ~ CLK1M ;
        end
我想在SI上模拟一串连续或者随机的数据输入(0x55,0xaa,0x31,0x47……),该怎么做?
    initial
        begin
            RST         = 0 ;
            #100    RST         = 1 ;
        end
向RST这种方式当然可以设置激励,但如果数据多,肯定很麻烦

谁可以说下其他的办法,最好给个例子

PS:testbench真的让我很困惑

楼主:
版主出来讲解下啊

网友A:
forever #`clk_cycle       是啥啊,楼主,我是菜菜

网友B:
以设定clk_cycle的时间为周期,永远执行后面的语句

网友C:
读取文件。写一个文件,然后通过函数读文件。

但是我对verilog不熟,具体函数不知

网友D:
貌似用random命令可以差生需要的随机数哈
data={$random} %256;
data的范围就是0-255范围内的随机数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写测试向量的手段对我没用,因为我处理的是ADC来的信号,非正弦,理想信号没法测试异常

网友G:
使用random函数撒,可以产生随机数~~~

楼主:
random函数怎么产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