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开关选择

楼主(2012-04-16):
要用到一个多路开关,电源电压为5v左右,但是输入输出电压为RS232电平标准
-12V~12V,常用的多路开关对输入电压都有限制vEE-VDD,无法满足要求,求助各位大侠有用过这类芯片的透露一下下,感激不尽

楼主:
都木有人看一下啊

网友A:
我正好也要用到这个啊!好像没有现成的芯片。
增加-12V~12V电源,将控制电平转换为-12V~12V,然后用4000系列的模拟门在-12V~12V电源上工作。

网友B:
楼主这个无现成的模拟开关芯片(所有模拟开关芯片都有VDD、VEE的限制)!

不过也不是无解,光电继电器可以解决该问题(略贵),用过一个型号:AQY210

网友B:
我正好也要用到这个啊!好像没有现成的芯片。
增加-12V~12V电源,将控制电平转换为-12V~12V,然后用4000系列的模拟门在-12V~12V电源上工作。
引用 网友A:

4000系列目前我知道的最大切换电压范围18V,工作于 -12V~12V 的模拟开关最好用 MAX308 系列!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把所有输入转化成5v信号,选择开关后再转化成232信号

网友D:
CD4051 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个好注意!

网友E:
4051或者4052

网友F:
如果打算用模拟开关来切换不同的RS232通道,以便完成点对多点的通信网络。这本身不是一个好想法。你完全可以用总线方式完成同样的功能。而且更成熟、更稳定。

网友G:
photoMOS,这玩意超贵,是靠光隔离的

网友H(2017-06-23):
引用 网友B:
4000系列目前我知道的最大切换电压范围18V,工作于 -12V~12V 的模拟开关最好用 MAX308 系列! ...

麻烦问一下,max308的最大电流限制是多少呢,我想用来做开关切换可调(5V~25V)通过不同阻值分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麻烦问一下,max308的最大电流限制是多少呢,我想用来做开关切换可调(5V~25V)通过不同阻值分压 ...

MAX308的导通阻抗在上百欧姆,能过的电流不大,规格书限定是30mA,峰值100mA。
不过Maxin的芯片,价格贵不说,关键是交货期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