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E7469GV53的用法

楼主(2012-04-16):
请问谁用过这个芯片,能不能帮忙讲讲怎么使用的,特别是INH和WDI这两个管脚

网友A:
你既然不熟悉这个芯片,那你又为什么要用他呢?
The voltage regulator features an integrated reset circuitry which monitors the 2.6 V/
3.3 V supply voltage. At power on the reset checks both supply voltages and performs
the power-on reset with an adjustable delay time. The voltage difference is kept in the
range -0.5 V < (VQ1
- VQ2
) < 3.0 V even during power-on and power-down time enabling
save  µC operation without external clamping. Using the integrated early warning
comparator an external voltage can be supervised. An integrated output sink current
circuitry keeps the voltage at the Q1 pin below 5.5 V even when reverse currents are
applied. Thus connected devices are protected from overvoltage damage. The regulator
can be shut down via the Inhibit input causing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to drop below
9 µA.
The TLE 7469 is designed for use under the severe conditions of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and is therefore equipped with protection functions against overload, short
circuit and overtemperature. It operates in the wide junction temperature range from
-40 °C to 150 °C and offers the low quiescent current consumption required for body
applications.
For applications

2 INH Inhibit Input; low level disables the IC. Integrated pull-down resisto
5 WDI Watchdog Input; Trigger Input for Watchdog pulse

完整手册:
http://pdf1.alldatasheetcn.com/d ... ON/TLE7469GV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