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伺服系统很多用模拟PID的?

楼主(2012-04-16):
zjp8683463说:
"数字PID的问题比模拟PID多的多.采集就是个大问题,不是那么好做的.
而且MCU的稳定行和确定性还是有比较大疑问的.所以很多工业的伺服系统还是用的模拟PID.
数字PID主要是用于一些复杂控制,算法上有优势.不过一般都是DSP或fpga,处理矩阵计算."

数字pid稳定性要差一些?

那如果我在温度控制上 要求稳定性,可靠性高的话,不适合用数字pid方法??

网友A:
“数字”在实时性上比“模拟”可能逊色一些,但稳定和可靠性上则未必差(合理设计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温控来说,也许“数字”的更好。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就是响应速度的问题。模拟的几乎可以瞬时反馈的。不过温度量变化较慢,用数字的挺好

网友C:
主要是考虑到很多工控现场的环境和使用条件,1年或N年检修一次,并不是常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