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_CL 宏定义没作用

楼主(2012-04-16):
因为是f107的芯片,想用到rcc里面的几个RCC_PREDIV2Config,RCC_PLL2Config之类的函数.可是我已经消了注释 #define STM32F10X_CL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编译还是报错
用的是3.5的固件库,函数是用在main里面对时钟进行设置的#include "stm32f10x.h",#include "stm32f10x_rcc.h"都没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user\dacdemo.c(22): warning:  #223-D: function "RCC_PREDIV2Config" declared implicitly
user\dacdemo.c:         RCC_PREDIV2Config(RCC_PREDIV2_Div5);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22):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PREDIV2_Div5" is undefined
user\dacdemo.c:         RCC_PREDIV2Config(RCC_PREDIV2_Div5);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23): warning:  #223-D: function "RCC_PLL2Config" declared implicitly
user\dacdemo.c:       RCC_PLL2Config(RCC_PLL2Mul_8);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23):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PLL2Mul_8" is undefined
user\dacdemo.c:       RCC_PLL2Config(RCC_PLL2Mul_8);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24): warning:  #223-D: function "RCC_PLL2Cmd" declared implicitly
user\dacdemo.c:         RCC_PLL2Cmd(ENABLE);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26):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FLAG_PLL2RDY" is undefined
user\dacdemo.c: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2RDY) == RESET)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30): warning:  #223-D: function "RCC_PREDIV1Config" declared implicitly
user\dacdemo.c:         RCC_PREDIV1Config(RCC_PREDIV1_Source_PLL2, RCC_PREDIV1_Div5);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30):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PREDIV1_Source_PLL2" is undefined
user\dacdemo.c:         RCC_PREDIV1Config(RCC_PREDIV1_Source_PLL2, RCC_PREDIV1_Div5);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30):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PREDIV1_Div5" is undefined
user\dacdemo.c:         RCC_PREDIV1Config(RCC_PREDIV1_Source_PLL2, RCC_PREDIV1_Div5);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31):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PLLSource_PREDIV1" is undefined
user\dacdemo.c: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PREDIV1, RCC_PLLMul_9);
user\dacdemo.c:                       ^
user\dacdemo.c: user\dacdemo.c: 4 warnings, 6 errors

网友A:
rcc.h
line200 : #ifdef STM32F10X_CL
line209 :  #define  RCC_PREDIV2_Div5               ((uint32_t)0x00000040)

其他也类似,要想在预编译后保留,你必须在编译到#ifdef判断前在当前文件中定义(直接定义或者引用定义)这个宏或者用编译器全局的预定义宏

网友B(2013-10-15):
擦,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