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带受控源的电路变换到s域 受控源不变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17):
受控源同样变换成s域就是了,何谓“受控源不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控源是 2Ix
那个受控源的s域变换不应该是 2Ix/s 吗?

网友A:
to 3L:

那个 10/s 是从时间原点(t = 0)开启的 10A 恒流源(阶跃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而2 Ix 则是 2 ix 的拉普拉斯变换,其中 Ix 是 ix 的拉氏变换。这两个是不同的,10/s 是已经给定了电流源的函数(阶跃函数),而 2 Ix 只是说受控源和 ix 有一定的线性关系(即 2 ix),Ix 需由 ix 变换而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明白了
我原以为大小写没有关系 那是印错了呢
书里好像也没有提过你说的这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