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P5150解码的YUV422数据问题

楼主(2012-04-17):
在YUV422的数据中,一帧图像的比特流是什么样的,我用的接收bt656  YUV422图像数据的芯片有个寄存器,要设置帧的起始和结束代码,行的起始和结束代码,但我看数据中只出现 FF 00 00 D9,FF 00 00 80, FF 00 00 DA, FF 00 00 C7,这4个数据具体什么意思。。。  求助, 谢谢!

楼主:
知道的大牛说下啊,以前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帮个忙哦!  非常感谢啊!

网友A:
绝大部分开发调试都不会关注到BT656的起始码、停止码,都是参考原厂或别人的配置即可;
你应该描述一下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导致需要分析起始码、停止码;

楼主:
呵呵!  你们用的后端处理芯片都是TI的或者是ARM9或者ARM11以上的,操作系统都自带了驱动只要配置下就行, 我用的是st公司的stm32单片机,这个单片机有camera接口,可以接收YUV422的视频信号,要在LCD上显示还得自己转换成RGB565的,转换没问题了,可以正常显示, 一帧图像转换完以后,再去读视频数据缓冲区的时候帧的首地址不知道在那, 这样就造成我做出来的视频是一直往下移动的,  在接收BT656  YUV422的寄存器中有个 设置 帧的起始和结束代码,因为不知道就一直没去设置,  我用了很多方法去判断帧结束的位子,必然利用帧中断啊,垂直同步状态啊,发现找出来的位子还是不对,图像还是一直往下跑的,人都快要疯了。。。  呵呵!知道的帮下忙啊! 谢谢!  卡了好久了。。。

网友A:
stm32单片机哪个型号?如果camera接口本身是支持B5656采集的话,配置正确后,采集到的yuv就不应该含有起始码、停止码了,而应该是以帧为单位采集,yuv422每帧大小为width*height*2字节。

楼主:
stm32 207的芯片,采集到的数据是没有起始码和停止码,每次一帧采集这样是不会移动数据,  还有个问题是每次启动视频的时候,帧与帧的分界线会在不同的地方,这个,可不可以设置TVP5150的寄存器解决?

网友B(2012-06-04):
楼主,我也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啊,我的方案是STM32F207+TVP5150,图片也是一直在移动,你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有的话教教兄弟啊!

网友C(2012-12-13):
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D:
这难道不是标准BT656的行结束标志和开始标志,SAV和EAV然后最后8bit代表着这一行所属场等信息,具体查看BT656格式即可

网友E(2013-06-05):
楼主5150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能不能给我发个程序,毕设需要用纠结在这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5150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能不能给我发个程序,毕设需要用纠结在这里了! ...

楼主这个月还没上过线呢

网友G(2014-12-12):
你好,你的DCMI用来同步BT656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现在有同样问题,用的是STM32F429,希望你能给我点提示。

非常感谢!

网友H(2015-09-16):
引用 楼主:
呵呵!  你们用的后端处理芯片都是TI的或者是ARM9或者ARM11以上的,操作系统都自带了驱动只要配置下就行,  ...

能不能发份代码给我,具体转换,最后显示在液晶屏上怎么操作,谢谢了,QQ792452536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啊,我的方案是STM32F207+TVP5150,图片也是一直在移动,你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

解决了吗,能不能发个程序给我,谢谢,qq邮箱7924525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