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偏移很大

楼主(2012-04-17):
(无正文)

网友A:
器件的寄生和电路的分布阻抗所致。

楼主: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更换高品质的电感电容可以吗?麻烦您了~~

网友A: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更换高品质的电感电容可以吗?麻烦您了~~
引用 楼主:

尽量选用寄生阻抗小的器件(高频率下推荐使用的器件),布线尽量的短。另外,如果有相关资料参数,可以考虑采用器件的高频模型分析。

网友B:
电感的寄生电容与电感并联,有一个谐振点,在低于谐振点的范围,频率升高,电感下降
更有甚者:当频率高于谐振点,电感就成电容了

楼主:
恩啊 好的 非常感谢您~~~

楼主:
那再麻烦问一下 如何确定这个谐振点呢 麻烦您了~~

网友C:
实现的元件参数要对,阻抗等等都要符合设计要求。

楼主:
恩啊 非常感谢您 那怎么确定那个谐振点呢?

网友D:
蚂蚁所说甚是,主要是频率的高低,会使电感不是显示电容的特性,就是电感的特性!这样当然你的截止频率会有误差。还有高频状态下,寄生电容是很容易产生的,部线时注意规范,最好是看看emi标准

楼主:
恩啊 那我再好好看看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