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946程序编译出现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楼主(2012-04-17):
typedef void (*Function)(void);
void main(void)
{
    Function proc;
    unsigned long u16;

    proc = u16;
    proc();

    while (1)
    {
    }
}
编译后提示Error   [712] E:\zhf\programme\pic\test 2012.4.17\main.c; 9.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在keil下编译没问题

网友A:
proc = u16;这个是函数指针,不能这样赋值的

楼主:
这种写法在keil下编译没问题。即使写成proc = (Function)u16; 编译后也是提示同样的错误。

网友B:
这种写法在keil下编译没问题。即使写成proc = (Function)u16; 编译后也是提示同样的错误。
引用 楼主:

写错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写!
你在KEIL可以不代码他是对了,芯片大部分编译器都是基于标准C写的,但基本都有做修改。

附: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你用的是PICC吧,是说不能解析本表达式。

网友C:
没有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