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偏移很大

楼主(2012-04-17):
各位前辈,我用滤波器仿真软件设计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300M,LC型的,但是用扫频仪检测之后,发现截止频率之后100M,这是什么原因呢。。。小弟很困惑啊~~麻烦各位讲解一下~~

网友A:
另一帖已答。

网友B:
这100M是实测直的话,可能正常,用手指轻微扣动空心电感,间距变化一点点,扫频仪上的变化都很大.
做高频滤波器,没有仪器的话,有原理图,有现成PCB都不成.

楼主:
这100M是实测直的话,可能正常,用手指轻微扣动空心电感,间距变化一点点,扫频仪上的变化都很大.
做高频滤波器,没有仪器的话,有原理图,有现成PCB都不成. ...
引用 网友B:
恩啊 就是啊 我现在让这个也整的很纠结啊 麻烦您给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