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E53下载问题

楼主(2012-04-17):
我用的是ISP U2,不知道怎么下载芯片?
下载后响三声代表什么,成功还是失败?
下载的四个口线跟STC是不是一样的,也是GND,P3.1,P3.0,VCC?
我看到下载器的角落上ISP,只用到了三个端子,GND、SDA、VCC。为什么SDA跟40脚芯片座上的3脚和11脚都相通的?

网友A:
请参考U2的使用文档
请到笙泉网站上去下载软件
下载链接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D_Download_count.asp?ID=27

8051_ISP(U2)_Programmer_Manual_CN_v5.90.pdf

楼主:
里面没看到介绍,这个编程器的跳线帽咋连的,还有ISP到我线路板上要用到哪个口线。
以前用宏晶的,这次改成笙泉的,搞不了了。
为什么SDA跟40脚芯片座上的3脚和11脚都相通的?是不是这个编程器是坏了的

楼主:
里面也没说清,下载成功是哪种状态

网友A:
可以直接将芯片放在U2板子上编程MPC89E53,PQFP-44需要座子转板
要将U2 的ISP接到线路板上编程,要用到3个口线。
VCC接 电源VDD
GND接GND地
SDA接到芯片的P3.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