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身份验证

楼主(2012-04-17):
请教大家一下接触式ic卡和非接触式ic卡有什么主要区别呢?配合指纹仪做身份验证使用在安全性上是不是也有差别呢? 有人非接触式ic卡配合指纹仪不如接触式ic卡配合指纹仪更安全?

网友A:
接触式ic卡就是卡上有接触点(如以前的IC电话卡),和通讯,就必须和读卡机有物理的接触。
非接触式ic卡就是卡上面就是一大堆广告,用的时候靠近一下读卡机就行。

说接触式ic卡比非接触式ic卡安全的原因是:非接触式ic卡需要通过电波进行无线数据的传送,信号有可能被截获和**。
非接触式ic卡流行是因为接触式ic卡因为有触点,容易坏。同时,也不能在一些没法直接接触的环境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