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C2591 pcb的微带线

楼主(2012-04-17):
做CC2530_2591模块时,由于自己用的2层板,参考设计是4层板,这样遇到的问题是2591的PA1,PA2,LNA引脚对应的微带线如果转换成2层板,微带线太粗了,导致PCB出错,TI的参考1-2层板厚是0.18mm,而2层板厚是1mm,这么大差距,求大神指教,有什么能够解决这3条微带线的办法没?

网友A:
lna阻抗50ohm ,不知道的,问板厂怎么控制。
pa1 pa2电源尽量短粗。

楼主:
天线阻抗50ohm我算出来好粗,足足有100mil,LNA阻抗如果100ohm影响大吗?毕竟50ohm太粗,不好弄。这几根微带线应该都是用来控制电压吧,手册上说 2-3.6V就够了,这是我个人理解,求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