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验证(指纹仪+卡)

楼主(2012-04-17):
市面上很多门禁为什么选择卡+指纹的双验证呢?个人感觉指纹的作用完全可以替代卡,那卡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另外这种双验证系统中的卡一般是选ID卡、接触式IC还是非接触式IC呢?

网友A:
卡可以让别人代刷滴拉,手指头就不方便让人代劳拉,哈哈,据说考驾*有人用硅胶模压指纹代劳的,晕,路上碰到这种死**开车你要离远点哦

网友B:
指纹针对某些人(有的人指纹很浅,便宜的指纹传感器读出来的图像质量不够)或某些场合(如手指脏了、脱皮等,当前了,也跟你选的指纹传感器类型相关)。这是可能的可能性不高,但门禁的厂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同时也为了宣传。做双验也不为奇。我认为这里的双验是指其中一个通过了就算通过。
至于卡,当前年代用的应该是非接触式ID卡。

楼主:
嗯,谢谢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