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matlab的吗?问个matlab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2-04-17):
我属于刚接触matlab的那种菜鸟。请问下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 拜谢啊!

楼主:
这是仿真图

网友A:
全状态反馈啊,矩阵注意是单输入,多输出的啊

网友A:
所以要在state-space模块的输出后加上反馈矩阵K,两者相乘后得到单输出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还是不太明白 谢谢!

网友A:
看你另一个帖子里已经画出正确的模型了,总之问题在于前后输入输出量一定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