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帮我看一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楼主(2012-04-17):
用LM3478做一个12V-24V 3A电源
我理解ISEN信号只是为了限制开关管电流,在额定负载内未达到限流阈值的时候并不影响反馈环路,所以不考虑保护时检流电阻用0R应该也可以工作,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看原理图,又感觉这个ISEN信号对反馈环路有影响,看了好几遍手册,都没理解控制环路的原理,VFB和ISEN是什么关系?

网友A:
感觉去掉没关系,,如果IC的占空比小于100%,负载固定,合适的话,Is和FB都不要也可以。。。

楼主:
如果是ISEN到阈值直接控制关断MOS那可以理解为单纯限流,但图上是把它放到比较器上和VFB那路反馈在比较,20m欧的电阻西安这边电子市场没有的卖

网友A:
但图上是把它放到比较器上和VFB那路反馈在比较
引用 楼主:

这个从上面两个截图哪里能看的出???
20mΩ,淘宝啊。。。

网友B:
:lol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VFB取样输出,起稳压作用,ISEN仅仅是OCP功能,看下IC资料,应该可以悬空!!!
这仅仅是一个普通的PWM芯片吧??

网友B:
用康铜丝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file:///C:/Users/jackey/Desktop/1.bmp

网友D:
没用过,随便说说,仅供参考。

1. 电压反馈型器件,在逻辑上,电流反馈到PWM模块是有道理的。因为当电流过大时,PWM应该迅速翻转以及关断开关管。这实际上限制了最大功率。这种情况取样电阻不接也可以工作。

2. 电流反馈型器件,取样电阻不接不行。因为PWM依赖于这个电流信号决定输出占空比。

楼主:
网上看到的,画板的这个境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昨天在群里也看过。。。

楼主:
 双环电流型PWM控制器工作原理
    双环电流型脉宽调制( PWM) 控制器是在普通电压反馈PWM 控制环内部增加了电流反馈的控制环节,因而除了包含电压型PWM 控制器的功能外,还能检测开关电流或电感电流,实现电压电流的双环控制。双环电流型PWM控制器电路原理如图1 所示。

    从图1 可以看出,电流型控制器有两个控制闭合环路:一个是输出电压反馈误差放大器A ,用于与基准电压比较后产生误差电压;另一个是变压器初级(电感) 中电流在Rs 上产生的电压与误差电压进行比较,产生调制脉冲的脉宽,使得误差信号对峰值电感电流起着实际控制作用。
    系统工作过程如下:假定输入电压下降,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下降,经电感延迟使输出电压下降,经误差放大器延迟,Vea上升,占空比变化,从而维持输出电压不变,在电流环中电感的峰值电流也随输入电压下降,电感电流的斜率di/dt 下降, 导致斜坡电压推迟到达Vea ,使PWM占空比加大,起到调整输出电压的作用。由于既对电压又对电流起控制作用,所以控制效果较好在实际中得到广泛应用。
2  双环电流型PWM控制器的特点
a) 由于输入电压Vi 的变化立即反映为电感电流的变化,不经过误差放大器就能在比较器中改变输出脉冲宽度(电流控制环) ,因而使得系统的电压调整率非常好,可达到0.01 %/V ,能够与线性移压器相比。
b) 由于双环控制系统内在的快速响应和高稳定性,反馈回路的增益较高,不会造成稳定性与增益的矛盾,使输出电压有很高的精度。
c) 由于Rs 上感应出峰值电感电流,只要Rs 上电平达到1 V ,PWM控制器就立即关闭,形成逐个脉冲限流电路,使得在任何输入电压和负载瞬态变化时,功率开关管的峰值电流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过载和短路时对主开关管起到有效保护。
d) 误差放大器用于控制,由于负载变化造成的输出电压变化,使得当负载减小时电压升高的幅度大大减小,明显改善了负载调整率。
e) 由于系统的内环是一个良好的受控电流放大器,所以把电流取样信号转变成的电压信号和一个公共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信号相比较,就可以实现并联均流,因而系统并联较易实现。

楼主:
正在研究原理,样板还没到,没法试验

楼主:
试过了,不要这个电阻可以工作

这个电阻的太难控制了,20毫欧我直接用一根头发一样细的1cm铜丝替代居然在2A时就会发生限流

买了一个R020电阻两边堆锡焊过去,基本能和预想的一样工作,一片电阻1206封装3块钱

有点坑爹啊,芯片才1美元。还有电感有没有发生饱和现象应该怎么判断?

网友E:
过流保护

网友D:
试过了,不要这个电阻可以工作

这个电阻的太难控制了,20毫欧我直接用一根头发一样细的1cm铜丝替代居然在2A时就会发生限流

买了一个R020电阻两边堆锡焊过去,基本能和预想的一样工作,一片电阻1206封装3块钱

有点 ...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万用表的设计,里面有个10mOhm的电阻。PCB处理也很重要,20mohm也就是一根宽点,长点走线的阻值。

关于电感饱和我处理过类似的情况。用示波器测量取样电阻上的波形就能看出来,如果是三角波后端急剧上翘,那么电感就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万用表我拆过,用一根3CM长的铜条,上面用剥线钳剪出豁口,用豁口数量微调阻值,很精明的设计

先结贴了,电源是我弱项,搞个这种简单方案都问题多多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挂那个检流电阻的波形,锯齿没有饱和,脉冲则饱和